X200硬盘解锁

楼主(2011-02-21):
X200的机器,被加了超级密码,硬盘密码

超级密码是拆下密码芯片,被解开了.可是硬盘密码怎么也解不开.

用MHDD看了,被ATA PASSWORD的.通用密码不行,有没有别的方法.

PC3000没有.里面的资料也可以不要了.只要硬盘能用就行.

网友:
用普通的软件解不了,给修硬盘的PC3000解一下也就20元,

网友:
那么厉害呀.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