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显示器无显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2-21):
测3842各脚电压,7脚12V,其它各脚几乎为0。更换3842也一样,求从何入手,
谢谢

网友:
说的不明白

网友:
就是说3482有启动电压,12V,其它个脚无电压,
查了一点资料后,将8脚跳空,测8脚还是没有电压(没5V),查七脚周边的元件,发现IN4148(D990)击穿了,更换上就正常了,再测3482电压有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