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NCG主板开机南桥特热,表面有微黄

楼主(2011-02-21):
南桥待机不热,开机特热,A14 1.5V 对地阻值二百多,能判断是南桥坏了吗?还是其它问题引起

一直电源线起火花,电源烧了,主板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那是什么板啊!开机情况下1。5V电压没起也会照成桥发烫。3。3V有没短路之类的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看正常吗?

网友:
看拆掉IO和网卡后A14是否正常,如果还不正常那就是南桥坏了。首先要看5VSB转3VSB的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没有一点五伏会热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板啊!开机情况下1。5V电压没起也会照成桥发烫。3。3V有没短路之类的

开机情况下1。5V电压没起也会照成桥发烫。
这是什么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