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桌面图标不能删除,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21):
昨天台式机装系统,装好后桌面有几个什么网站的链接图标,删除不掉,说有程序正在使用,想用360去粉碎,不料360也安装不上,会是什么问题?
已解决,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肯定中毒了

网友:
格式化后重新安装或者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
百分百中毒了

网友:
重写MBR,然后把C盘重做了。
另,很可能中了鬼影病毒。

 鬼影[1]病毒是指寄生在磁[2]盘主引导记录(MBR),即使格式化重装系统,也无法清除的病毒。当系统再次重启时,该病毒会早于操作系统内核先行加载。而当病毒成功运行后,在进程中、系统启动加载项里找不到任何异常,病毒就象“鬼影”一样在中毒电脑上“阴魂不散”。(转自百度)

网友:
重写MBR我做了,还是不行,不过是在装好系统后再做的,难道病毒已经迁移到C盘了?

网友:
先MBR吧,然后再做系统试下。

另外,中鬼影后,经常在桌面上出个“淘”字样的图标

网友(点评):
正是这样,是淘宝网。

网友:
百分之百中毒了!是不是中鬼影咯!那个就算低格也没有用!只有重写MBR

网友:
恭喜你,中毒了

网友:
我修的一台机子也这样

网友:
用金山急救箱清理一下。

网友:
可牛可以杀

网友:
用可牛可以杀

网友:
和我这一样,是有病毒在里面,你先关了进程,装360可能有点麻烦,上次我都搞了两个小时才搞定

网友:
这个机子还在我手上,你上次是怎么搞定的,千万告诉我。

网友:
友情支持一下,没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楼主这种是鬼影不错,但鬼影还会与U盘病毒相结合。正确的顺序如下,进入PE系统,打开CDEF等硬盘盘符查找文件夹名带EXE或者是类似U盘病毒的文本删除掉,确认清理干净再重新MRB装系统,基本上搞定。

网友(点评):
是啊,所有文件夹都带exe后缀,我的移动硬盘也是这样了。

网友:
还有一点我忘记说了,网上很多系统自身就不干净,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根本问题  杀毒不彻底

网友:
感谢各位特别是17楼的帮助,此问题并不难解决,难的是遇到了一个难缠的主。此人毛病太多,死抠门,自以为是,叽叽歪歪话又多,昨天没给钱拿走后,今天又拿来让我搞,说不能用,价格从昨天的20元涨到26元。最后好说歹说让这小子放弃了备份数据的非分之想(要备份的垃圾数据太多,足有十几G,而且所有分区都已感染,我的移动硬盘也不幸中毒),全盘重新分区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用可牛系统修复工具可以干掉。

网友:
你中毒了

网友:
自己的移动硬盘,一定要在确认安全后,才接上咯。

网友:
重写MBR 然后分区格式化 再装系统 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木马病毒吧,360或者可牛等都可以清除的

网友:
中招了,先把病毒清了

网友:
中毒了~我也遇到过~上面的淘宝网不能用~那些大多都是做过手脚的~重装下系统吧
360可以杀但是重启又出现了~那属于顽固病毒~!

网友:
现在的病毒太厉害了

网友:
遇到过杀过毒就好了

网友:
中病毒了

网友:
看看注册表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