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有个东东我不认识他

楼主(2011-02-21):
    各家同行大哥,我新手,有个七彩虹NFORCE520 Series C1 的板子,上AM2假负载测试的CPU内核电压2.0v,时钟为0V,复位2.1V,PG2.1V,找了半天时钟芯片,没找到,嘿嘿,够菜的吧,见笑了。有个 0825 HN16535G的东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百度上搜出来的全英文,不认识。这个板子只有一个桥,够让人纳闷的,照书上说的找时钟芯片的供电的电感,但是我连个时钟芯片都没找到,悲哀啊。也不知道CPU主供电是不是也正常,没个好板子参考一下。请大哥门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时钟芯片集成在南桥里。

网友:
哪,这个问题?只能换南桥啦?

网友:
我说的HN16535G是个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网友:
你去芯片查询网看看,有没有资料?

网友:
电源IC吧不确定

网友:
好多芯片查询网站都打不开。。。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随便没解决问题,但是谢谢了,这个烂板子先扔一边去,不修了,哈哈

网友:
核心电压不正常,应该在1.3V左右,PG,RST也不正常,应该在1.8左右。NV芯片的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板子上找不到,另,时钟用假负载是量不出来的,全为0.

网友:
按8楼的这位大哥的建议,这个板子得换桥了?

网友:
换南桥吧,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刚才说错了,是9楼的朋友,抱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