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7000NA5屏暗

楼主(2011-02-21):
手头有一个富士通FMV-7000NA5笔记本,是前年买来给老爸下棋用的,过年时屏出现了故障,接外屏正常,本屏有微弱的显示,仔细看可以看出来,我拆来屏把高压板取下后(不装高压板开机)故障依旧,所以本人觉得应该是高压板的原因,我只是个电脑爱好者,在县城里也找不到同型号的高压板,所以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这样能不能确定是高压板的原因呀,是不是只要换个高压板就好了呀,还有谁有这样的板呀,卖给我一个?

网友:
不一定的,灯管。主板。高压板都有可能  ……

网友:
接外屏正常显示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吗?我现在接不接高压板都是一样的暗呀

网友:
老机器 灯管的 可能性大, 富士通的 高压板 质量还是 很不错的,

网友:
外接跟高压板无关的

网友:
灯管自己好换吗?非专业人员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
大家多给指点一下吧,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帮帮忙

网友:
这个东西,,一切皆有可能的。。。。只有查线路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坏了。。。建议拿到维修站维修

网友:
你查下 背光开启信号 背光控制信号 最好是有电路图

网友:
我手头什么都没有怎么查呀,谁那里有富士通的高压板卖给我一条,我先试试吧,不会退货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高压板上面的19V 没有加上去,不过也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多是屏灯没亮,建议先换灯管,线路问题你就找专业人士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