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开不了机。

楼主(2011-02-21):
待机0.02A 3V 5V正常,但MAX1999没有PGOOD信号,换了MAX1999也是一样.
期待高手指点或有一份MAX1999工作原理图看看.
   我的邮箱是:liguoren1@163.com
                       谢谢!

网友:
查20脚V+电压,,,6脚电压这个是控制电压,来自EC 还有激放电压, 高低端管 ,电压阻值,等等报上来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热心帮助,今天又来一台一个的机子。对比了一下,MAX1999已经完全正常出输。开机才有PGOOD,待机是没有PGOOD出输的。
       之前这台机是待机电流偏高0.17A ,经查是PC87541V-VPC短路,换了PC87541V-VPC后待机电流正常(0.02A),开机还是没有一点反应该.3V 5V待机电压正常.

补充内容 (2011-8-16 20:55):
问题已经查出来了,原来是屏保开关信号有一个电容短路了,对地100多欧。导致3.3V电压上不来,所以EC查测到不正常,不给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