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页”和“桌面”都正常,一打开游戏或影视显示器两边就有5到10公分的黑道?

楼主(2011-02-21):
故障如标题

显示器为液晶,通过自动调整、调整“拉伸”和调节刷新频率均未解决,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调整一下游戏的分辨率。

网友:
控制面板-NVIDIA控制面板-更改显示器缩放-使用NVIDIA缩放
百度到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你的显示器肯定是宽屏的啦,不影响使用的,宽屏的通病。

网友:
调整分辨率到1024X768,再玩游戏

网友:
特别是老游戏的分辩率不支持当前液晶使用的分辩率。

网友:
那看电影双怎么解释啊。。

网友:
调显示器的选项,在里面选宽屏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WIN7系统?我上传一个去除宽屏黑边的工具给你你下载下吧。

网友:
游戏分辨率调节下

网友:
把显卡的绽放功能打开就可以了,如果是A卡的话要先把分辨率降下来后才能设置

网友:
我的也是,玩CF的时候两边就有一指宽的黑边,那是游戏分辨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