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T43 915独显 不触发 无 mpwrg

楼主(2011-02-21):
进水位置在TB62506与PMH6  背面。。拿来时,已经氧化。处理掉进水,放烤箱烤了几个小时。

测量没有明显短路,通电。待机电流0.006.  查VIN无,查VCC3SW没有发出来。U61 57脚供电有15.7V。。查到R522和R559  两电阻已经开路,并且R522到R559的线路已断线,R417到U61   54脚已断线,更换相关电阻,并飞好线。

现在待机,有时是0.01A,有时是0.02A。。待机应该不正常,,但  3M,5M,VDD15,1R8M,1R5M都已经正常产生。

开机线有3V电压,到H8 23脚线路正常,到TB62506  32脚正常。。按触发开关,有电压跳变。

下图是拿来时拍的,氧化情况,,怀疑有电容损坏,但不知如何测电容好坏,(有胜利VC97)

求思路,及T43上电时序。。。

网友(点评):
T43 怎么是945的

网友:
现查到U61  TB62506  51脚的MPWRG 是低电平。刚做维修,没料换。

把51脚挑起来。测量,51脚还是没有3V,,但其它MPWRG已经有3V,初步判断是TB不良,或条件不满足(不清楚哪些些条件。)

挑开后,待机变成0.05A,应该正常了。

另外,VDD15,就是15V吧,我的是15V。。。我看有些贴子上T6什么的写的是25V。

网友:
现在已经能触发了,CPU假负载供电1.7V,PG rst 0.2V  偏低,上U,跑到0.67A,电流不动。慢慢查。

网友:
都烧成这样

网友:
如果我说 实在不行 就换板子吧,其实它的板子也不贵,好好和客户沟通下

网友:
T43怎么变成945的啦

网友:
看图片感觉腐蚀挺严重

网友:
没料,修不了。直接跟客户说进水机不好修。。客户就问我收不收,,,我收了。有时间再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