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不能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1-02-21):
有个本子,症状是只要安上硬盘,无论从光区启动还是U盘启动,都只在屏幕左上角有一个光标在闪,不能继续。
把硬盘拔掉就能引导启动。

硬盘我拿下来MHDD了,没有坏道,也用过ERASE命令擦了一下,再插回本子,症状依旧。
后来换个其他硬盘可以做系统了,而这个问题硬盘装盒做了移动硬盘。

现在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
有谁遇到过没?

网友:
我遇到过HP本子,识别不到硬盘,换硬盘也识别不到,但硬盘绝对好的,无解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换个桥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多次了,硬盘一切正常,换了就好,而且这个硬盘在别的机子没问题,可能是此硬盘和此机子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格才能搞定,兄弟

网友:
NO   NO   NO   楼上兄弟正解    品牌机隐藏分区被破坏就这鸟样   低格解决

网友:
只要能认到硬盘就好办
先看看有没有隐藏分区,然后删除隐藏分区
全盘格一下,扫描下有没有坏道之类的,然后修复
低格,重新分区试试看呗

网友:
换另外一个版本的pe试一下看看

网友:
是机子和硬盘有冲突,要不换硬盘,要不低格重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本本?一般品牌机隐藏分区被破坏就这样子的,解决方法就是低格或者初始化硬盘

网友:
不同意硬盘冲突的说法,因为硬盘有可能就是原机上的,低格倒是一种说法,没试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用DEBUG把硬盘重新写一下

网友:
应该是硬盘上系统恢复的引导功能被破坏了。一般是较新的本子,原来的系统是Vista或win7,我遇到过惠普的本子,删除vista后,无法安装xp。

网友:
昨晚搞了部SONY的。很长时间没搞好。后来太晚了顾客不搞了。NND

网友:
本子已经拿走了,现在无法证实各位的想法。
MBR重新写过。
至于低格,没有试过,处置时间太长的话,不太划算,幸好客户还有个闲置硬盘

网友:
看看 我也遇见和你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805-1-1.html

网友:
用台式机Ghost然后在笔记本上装就Ok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B:
我遇到过,就是把硬盘换到其他机器上试试也不好用,机器换其他硬盘装系统好用。那个坏硬盘做移动硬盘无任何问题。我现在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情况,可能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来学习的,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据说是有硬盘和本子不兼容的问题,神舟客服经常有这问题出现,别的牌子我不了解!但有的是引导分区的问题,处理过一台联想台机,自带一键恢复,原系统是win7,好像装有一个系统恢复的引导分区,用硬盘工具取消那个隐藏分区的引导功能,然后重新激活C盘,自然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全部格式化。。。硬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有些本本会挑硬盘的,不带光驱的东之老本就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