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稳压二极管标识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02-21):
一个稳压二极管,元件上面标注一个“2” ,一个“20”,一共二个数字,没搞明白这是什么参数的稳压二极管,我好去配几个,谢谢

网友:
上机没有字母吗?会不会是20V的稳压?

网友:
就二个数字!!

网友:
在什么显示器上用的?

网友:
IBM ,是接3842 七脚的

网友:
那,就用个20V的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7脚是VCC供电,一般是做过压保护用的20V稳压管,应该维修时可以暂时不用。

网友:
谁有资料,发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