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问题

楼主(2011-02-21):
接到客户的机器,IBMr60,用适配器全部正常使用,用电池开不了机,插上电池,用适配器开机,进入系统死机,不知道怎么测试电池坏还是充放电电路坏
开不了机

网友:
那你就换快电池试试。

网友:
调个电池过来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1.电池故障。2.电池开机电路故障。 先要做板卡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