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划本有什么窍门,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2-21):
HP笔划本有什么窍门,找不到硬盘,到售后看见人家插了个东西一弄就好了,无解
我测了硬盘,也换了,仍然找不到,BIOS下都看不到,怪哉怪哉!

网友:
有可能他们 调试了下BIOSS。。。。。用设备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串口并口什么的

网友:
我有个hp v3705,加焊显卡以后,就找不到硬盘了,bios里面也检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测主板上的硬盘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