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如何用外接显示器?

楼主(2011-02-21):
朋友的一台神舟 唐朝 L300D一体机液晶屏被压坏了,现想从背后的VGA口接19的液晶用,但接上以后,LOGO、BIOS和安全模式可以显示(但显示比列只能是原装屏的比列,显示不全),进正常系统没有显示,真是郁闷,不知道如何改了,请大伙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器太厚。。

网友:
把接屏的线给拔了.直接插VGA接口,估计可以了\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即外接显示终端和机内屏不能同时使用,需要屏蔽一个。

网友:
显卡如果有扩展功能就可以同时显示两个
但估计你那种没有。。。。

网友:
进系统不行  是不是你的显示频率太高啊  你调低一点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非也非也

网友:
可能进系统后 系统就把信号切换到了原来的坏的显示屏了

网友(点评):
赞同此观点,只是怕没有快捷键可以切换,哪就没得换了

网友(点评):
你也爱说笑 呵呵 你怎么知道他用的显示器频率有多高呢 找个新的 试试 。。。试了又不要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LOGO、BIOS和安全模式可以显示

就证明这个是行得通的,进不来系统调你得想办法进去把刷新率调下来看看才是,
比如VGA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一台神舟 唐朝 L300D一体机液晶屏被压坏了,现想从背后的VGA口接19的液晶用,但接上以后,LOGO、BIOS ...

我们经常修这样的机器
有这样的主板,你要么?这个主板最爱爆电容

你的问题是不是想换个屏啊,直接换屏幕啊。
外接?什么外接超出分辨率,你家的CRT大屁股干什么用的,那个100刷新率都能上,,,

网友(点评):
外接?什么外接超出分辨率,你家的CRT大屁股干什么用的,那个100刷新率都能上,,, 欣赏。。。

网友:
呵呵那板子坏了基本上都能修好的电容坏得真的特别多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屏坏的。直接改外接显示器用了。

网友:
外接?什么外接超出分辨率,你家的CRT大屁股干什么用的,那个100刷新率都能上,,,

这就是crt的一个用途

网友:
这个机子很垃圾的,,没有一个固态电容,,,散热也不好

网友:
楼上的师傅们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我手里也有一台,开机电流0.71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即外接显示终端和机内屏不能同时使用,需要屏蔽一个。

同意楼上观点,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即外接显示终端和机内屏不能同时使用,需要屏蔽一个

网友:
刷屏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