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260暗屏

楼主(2011-02-21):
    灯管换了,还是暗屏。
  是不是高压条问题,暗屏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高压条的毛病不?

网友:
没有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有可能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高压条的可能大!

网友:
高压条上有3v  或19v的电压输入吗

网友:
也用昭阳,有参考意义

网友(2011-05-08):
高压板不一定会坏哦修过一个灯管好的我换了高压板一样的问题我和那人说你放在我店里要我看看那人说不想放我要他拿走了

网友:
晕,怎么都没有测 就换灯管  高压条 屏线 主板都有可能的

网友:
同意8楼说的,要有各式各样的配件来试。

网友(2012-02-10):
我也有一个同楼主一样的故障,高压条换过,闪一下就暗屏,测供电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