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t40没有声音

楼主(2011-02-21):
故障是能正常开机  但没声音耳机也没声音  声卡和功放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测声卡各引脚供电正常   10脚时钟有1.8v  11脚在开机的时候也3.3v的rst信号 但是18脚20脚23脚24脚35脚36脚都只有1.5v左右的电压 和功放项链的两个电容也只有1.7v左右的电压 现在不找到该怎么查了   还希望朋友们给点思路

网友:
音频接口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把攻放和声卡全换掉。。。。估计会好

网友:
瞅瞅这个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被我修好了  是有个供电没有送到功放芯片   所以电压才会那么低    就是H/8的89脚没输出一个高电平去控制u68的2脚   给功放供电  因为在其他电路都正常的情况下h/8没有输出   所以怀疑H/8坏    更换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