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2500BEVT_22A12T0固件程序要BIN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02-21):
如题手里有一块WD2500BEVT_22A12T0在本子上加锁了。拆开看固件的芯片是25系列的。手里有编程器可以刷。哪位手里有程序,或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解锁的方法。谢谢了先。
芯片
解锁

网友:
密码不在rom里,在盘体里

网友A:
啊。那是不是只有用PC3000能解了。

网友:
最好是能找到读写硬盘固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