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机器不触发了

楼主(2011-02-21):
  本来是暗屏,准备改个通用高压的。现在杯具了,机器不触发了   量供电什么的时候 万用表碰到了两脚  闪了下火花,

接可调电源,电流到0.12多。 板子有小短了    联想邵阳e260

有遇到过的不

网友:
楼主看看EC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改高压条烧过EC

网友(点评):
好的 我测测

网友:
是EC短路了吧

网友(点评):
那只有换EC??

网友:
待机0.12应该可以摸出来哪里发烫了。

网友:
联想的我也烧过EC 换个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EC那边烧到了,换个EC看看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不出意外的话,EC温度应该不正常

网友:
0.12怎么不摸摸,摸摸又不用钱的

网友(点评):
是有个芯片比较热,叫cc384的 它也不是E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