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D2开机要按F1

楼主(2011-02-21):
开机显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oms and flash
             press f1 to resume
这个在网上翻译的结果
mac地址是无效的在这两种coms和闪光
按下f1键继续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BIOS刚刷过
电压都有,包括跳线电压
板子是AM2NF6G-VSTA
拆网卡,刷BIOS,BIOS里面禁用网卡,系统里面禁用网卡,都无用

感谢大家啊,不过板子已经被拿走了,还没弄好,这个网上查了下,是华擎刷BIOS的通病,华擎板很容易把MAC地址写没

网友:
估计无解,我的华擎4VM890也一样。

网友:
拆网卡换然后再换网卡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期待高手

网友:
你把软驱屏蔽看还有这种问题没有

网友:
应该是刷BIOS的时候,把网卡MAC地址给刷没有了,看一下什么网卡型号,上网找刷新MAC方法

网友:
禁掉软驱试试,可能网卡问题,导致自检不通过。。

网友:
单桥的板可以在刷bios时直接加上刷mac地址的参数的。具体方法可以google。

网友:
网卡了,屏蔽了吧

网友:
在bios里把网卡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说一声是怎么弄的。

网友:
网卡的地址改过来就行了。主板网卡上有白条。上面有地址。在DOS里面刷的。

网友:
是不 是cmos电池没电了,换一个 试试

网友:
这个提示说网卡的地址在FLASH芯片和CMOS里都是无效的,你看看网卡边上有没有MAC地址芯片,有的话换一下,或者刷个好的BIOS,或者在BIOS里把开机从网络启动关了试下。

网友:
这F1在BIOS里设置的。晕死  还扯什么网卡,设置重启后还有F1那就是COMS电池没电了。保存不住

网友(点评):
并不是一碰到要F1的就是软驱或者CMOS没电的。CMOS没电的话,关机不断电再启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时晶振可能损坏,看一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