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3270开机电流0.86A,屏不亮。

楼主(2011-02-21):
ACER 3270,接修时是可以触发,电流在0.86A,因此板用的是7300显卡,首先考虑就是显卡了,连换了3片都这样,装内存与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CPU有微温,北桥和显卡发热量比较大,EC我已经换过了,涛声依旧,各组供电电压输出正常,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复位有没有啊,要是没有考虑南桥了。

网友:
时钟芯片很烫   正常吗?  示波器打晶振有波形

网友:
时钟热是正常的   我遇到一台是压南桥好的    在不行  考虑下BIOS吧   前两天修了个联想G430
就是掉BIOS资料  电流  恒定在0.9X

网友:
看上电电流是跳变上去的吗 如果是就要查各单元的供电与EC跟各供电单元的信号

网友:
dage问题解决了吗 学习中呢 看看

网友:
电流无跳变,加焊南桥无果。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量一下北桥有没有复位,我以前修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是北桥的问问题!楼主用手压一下北桥看看,楼主说上内存与不上内存都一样,可能是北桥有关

网友:
楼主  乱杀无辜            先查 工作条件啊         人家说复位 你马上干南桥    而且还把EC 给换了

网友:
查看显卡周围的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显卡的时候把北桥搞虑了。做了三次很有可能的。

网友:
似乎是没过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 送修人说先是键盘失灵,所有按键不好用   后来直接就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