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700开机掉电怪

楼主(2011-02-21):
最初故障是开机掉电,拆机看到显卡是做过的,认为是显卡故障,然后就报价换10年的显卡,换完通电,就自动开机这是正常的,关机再开,电流到1.3就掉了,掉到0.01,再开就不行了,正常的待机是0.04,奇怪的是只要把coms电池取下,再把电池安上,开机也是自动上电,只要关机,电流就到0.01,且不能开机,在没掉电前,都量过cpu,内存,北桥供电,都是正常的,不是不是kb3910有问题?

网友:
EC南桥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板号多少
掉电后3V 5V 是否存在

网友:
3v 5v都存在,纬创的06230-5

网友:
EC工作缺条件。或RTC电路有故障。

网友:
EC工作缺条件
为什么取下coms电池接电源能自动开机,而且正常运用,只要关机,待机电流只有0.01,且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