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系统 QQ2009不能卸载

楼主(2011-02-21):
W7系统   QQ2009不能卸载怎么办?

网友:
09的BUG吧   最近遇到好几个   重装了

网友:
先直接删除了该文件夹,然后用安全卫士类型的软件清理下注册表。

网友:
用Windows Installer clean  就可以了,这种事我常遇到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个不错的工具,值得收藏

网友:
删除这东西没必要纠结,常识性问题

网友:
卸载MSI安装程序的好工具Windows Installer CleanUp Utility

网友:
用强删软件,就会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混分的.强删应该可行吧.

网友:
可以卸载的吧,除非是你装早期系统带的那QQ不能卸载、但可以删除文件夹。

网友:
用360里面有个卸载工具看一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跟系统做在一起的,你可以进安全模式试试看能不删除,不行的话换系统吧,因为有些系统集成的,硬删的话可能会引起无法启动的局面

网友:
复杂点重新装系统,简单先直接用软件删就OK啦

网友:
下载个2009版本的QQ   安装好之后再卸载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