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主板通电跳00

楼主(2011-02-21):
今一客户拿了部主机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接过手检测电源无反应,以为单电源坏了,拆开电源维修,发现一电容鼓包,保险丝烧了,更换电容后再换保险丝,一上电又烧...再次检查电源发现一三极管被击穿,,,而型号找不到来换,暂时放下...
换一二手电源上去,上电就自动开机,诊断卡跳00,诊断卡上的4个灯,从左到右 RST FRAME IRDY CLK ,其中 RST和IRDY不亮,检查CPU电源1.67,内存电压2.9,北桥电压1.5(后加焊北桥成为1.67),时钟芯片3.67,BIOS芯片3.67,IO芯片5.34,后初步判断是不是电击把BIOS的程序给挂了,找一同型号的BIOS换上,因其版子只看到联冠牌子看不到型号,无法找BIOS程序刷,只想换个BIOS上去试试,换上后还是00,心想BIOS换了无用,那要不要试试IO,毕竟IO也有可能被击毁.又找一同型号IO换上...刚刚等冷却了再上电,还跳00,手触摸全板芯片,无一发热,,,求助各位兄弟指点指点迷菌了...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
楼主没有系统学习。。。真无法协助你修。
你的复位灯亮也不知道是代表有复位还是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诊断卡复位等是不亮的哦 RST为复位,此灯不亮的

网友:
你这板得电压有几处都偏高呀,尤其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