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w62重启故障解答

楼主(2011-02-21):
现象如下:
1.各电压正常
2。在裸机状态下(只连接了硬盘,键盘)能进win系统,但一进win,准确说一看到桌面自动重启
3.装上空光驱同 2
4。放进光盘,进入logo立即重启
谁能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温度没有问题,硬盘没有问题,系统没有问题,内存换过,CPU换过

网友:
重启的板子  。很难弄。 电压不正常。温控。BGA故障都有可能引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