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频率超了,屏幕没了。

楼主(2011-02-21):
除了换个大点的显示器,还有什么方法调呀。。 。
显示器

网友:
重做系统可以做好

网友:
启动时按F8.选VGA模式,进系统后再调整.

网友A:
楼上的说法正确,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能有BIOS显示吧?可以F8进安全模式调整下。

网友:
有个快捷方式调的 同时按三个键 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超频了 你就把主机的系统里德分配率调一下

网友:
o 谢谢大家回答。F8啊,知道了。

网友:
是啊,按F8进VGA模式调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启动时按F8.选VGA模式,回车,进系统后再调整分辨率

网友:
有些显卡在安全模式下调不启作用,要卸载掉显卡驱动。。在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按ctrl+f7啊!一直到显示为止

网友A:
西侠说的不错,我顶,

网友:
进安全模式。

网友:
进安全模式调整!

网友:
进vga模式就可以设置

网友:
开机按F8 进VGA模式

网友:
开机的时候在京系统之前,BIOS显示之后,按F8 选择VGA模式进去,在按照你需要调整下分辨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只是不太清楚是不是按了F8就弹出给你选择VGA模式还是进到安全模式里面才选择的?如果是进去安全模式才选择那要在哪里选择呢?

网友:
看来大家都说了,我就看看吧

网友:
把CMOS电池取掉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
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ctrl+alt+f7 一起

网友:
进VGA模式或安全模式调

网友:
先用ctrl+alt+f7要是不行的话就进安全模式,以后注意了!

网友:
重启按F8进入VGA模式,把分辨率调低就可。

网友:
F8进入安全模式,设备管理器里停用显卡,重启正常进入系统,调整刷新率为60,注意是刷新率不是分辨率,分辨率调整界面里点高级——监视器里调整。

网友:
启动时按F8.选VGA模式,进系统后再调

网友:
30楼说的没错,开机按f8,分辨率大了也可以用这招

网友:
按f8.........同上。

网友:
学习了啊 !!!!!以前遇到过 就知道换显示器 呵呵

网友:
进系统是黑的,按SHIFT+CTRL+F4就可以了

网友:
进vga模式。

网友:
高手如云啊,我就是来围观的!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选择

网友:
开机进AGP模式或者F8进安全模式都可以呀

网友:
重启按F8进入VGA模式,把分辨率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