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盈通 G31S 的图纸呢?

楼主(2011-02-21):
接到一台机子,触发后复位灯常亮,测量发现没有Vcore,发现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但是旁边还有个小的BD-BA 80D,小东西,是通过这个小东西控制MOS管导通截止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玩意的型号,在淘宝上也找不到,郁闷了。
哪位大师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啊,貌似YESTON的主板图纸都相当神秘哎。
我测量发现该芯片的1P有1.09V电压,而第二角没有PG,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发错地方了  你应该发到 台式机主板维修讨论区. 那小东西应该就是702管子--一般都是用N管。开启芯片的    。这个主板的图纸估计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