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无待机

楼主(2011-02-21):
3V 5V 都没出来,  8734的工作条件VCC ON 3.  5   开启信号  SHDN   REF  都正常 就是电感无电压?

网友:
补充: 3V对地阻值为0  电击法  加到1.2V  3.5A  主板都摸遍了 就南桥有点小小的热量。   但是不敢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1.2V烧的3v。 哪里有点发烫就是哪里。。你加到3v烧的话。 估计南桥会 很烫

网友:
对地阻值为0 很难烧的!阻值太小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感坏的 修过一台一摸一样症状的

网友:
加电到1.2V  烧到4A左右  板子都摸遍了就南桥有一点点微热。汗。  阻值为0不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