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420 屏线上连接摄像头的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1-02-21):
今天换灯管的时候 把 dell 1420 屏线上连接摄像头的线弄断了,但这个机子上没有摄像头,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换新屏线啊  。就可以直接使用。。。。 就是下面黄色细线的部分!!!!!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今天换了灯管以后 没有接这个摄像头线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飞线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还是要连接起来是吧  但我看这个机子上没有摄像头啊

你可能把光敏检测的弄断了

网友:
没有摄像头就不用连接回去了

网友:
没有摄像头 应该就不会有线  既然有线。还是需要接好。

网友:
刚刚拆开看了看 连接到摄像头的那端 似乎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
不用接,你先试试嘛!什么东西别人不一定知道要自己试过后才知道。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没有摄像头,那就不用接了,,,

网友:
东西都在你手上 为何不自己动手试试呢 ????

网友:
今天把灯管换了  没有接 可以用 一切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