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谈谈快速判断品牌机是否有故障!

楼主(2011-02-21):
品牌机 大家都有维修的经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当品牌机主板故障时 风扇转的和平时不一样的!现象为第一转速特别快 INTER的机器见的特别多 第二转速明显偏慢 AMD的见得多!还有就是 机器是主板软故障还是硬故障!软故障的时候转速比较慢 特点就是不能装系统 或者装系统特别慢 或者装完系统机器运行起来特别吃力 这些换内存 换CPU 拆硬盘 发现都不能解决问题!可以通过把CMOS电池 和跳帽 来解决!最好是拔跳帽(今天就有一个被上家判断为IO 和南桥 故障的机器 还是搞硬件维修的 最后拔COMS跳帽解决问题)!主板硬故障 基本会导致转速很快 如果大家在拆掉独立显卡以后还是一样的情况的话 基本可以判断座子或者北桥虚焊!品牌机显卡爱坏 座子和北桥哎虚焊也是共病了!以上前提必须是 板子上电容没有明显鼓起!

有更好经验的兄弟可以跟着后面贴!

网友:
楼主很激动,想说什么?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远程什么的学员。要是主板。就得敲你头了。。
你的判断思路怎么跟我们讲的差这么远呢。修东西不能像你这么分析的呢。

网友:
碰到很多英特儿原装版,都是BIOS问题,提醒大家多收集一点品牌机的BIOS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是修到不少品牌机台机!修完以后对比了风扇转速 得出的一些东不是一概而论!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CPU风扇 来判断机器是不是有问题!具体是主板还是其它什么 当然要自己检测了!

最近5台品牌机 HP3台  联想1台 ACER一台   HP都是AMD 940的 C51之类板子  两个是座子虚了  一个就是今天的 不能装系统   一开始很明显风扇转速 比较慢 !加焊座子 跳帽 修好以后 观察风扇速度明显加快! 联想 是北桥 虚了 上电的时候转速很快  当加焊以后 开机速度就降下来了,到了正常速度!  ACER 好像是775的U  也是座子虚掉了 风扇速度快慢我就不记得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告诉大家 这样去判断机器到底什么问题!而是给大家个参考 首先机器到手什么都没检测的时候 通电观察CPU风扇转速 初步判断到底机器是不是真有问题!特使是一些软问题 客户提供的什么 经常蓝屏 死机啊 装不进系统啊 不能一概而论是主板硬件问题!

网友(点评):
也许你说的风扇的问题确有其事,但是没有上升为一般规律,就没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没有价值啊。

网友:
楼主说的也对也不对, 我遇到的联想品牌电脑。出故障了风扇确实转的很快,不过我不是通过风扇转的快慢来分析,而是用基地的诊断卡,来分析

网友:
看看热闹!诊断卡应该准点吧!!饼哥,打他

网友:
楼主 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用诊断卡一插上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正常的联想机子,和dell机子,开机也是风扇很快,大约5秒后,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