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电源求助

楼主(2011-02-21):
小青蛙加湿器电源,有300伏,无38伏和12伏输出,启动电阻为两个330k,光耦和431都没坏,如何修理,请高手赐教
求助

网友:
看开关管坏了没有,正反馈电容,开关管S极电阻断路没?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我家的是变压器的,220V变50V的。

网友A:
多谢指教,开关管(4N60B)是场效应管,测量没发现问题,电阻没断路,损坏原因是小孩堵住出气孔造成短路,所以正反馈电容也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维修的,业余爱好

网友:
看看次级整流部分的电容,有没有短路之类的,初级的
PWM IC(3842用得最多)有没有坏,开关电源修法跟显示器电视机电源差不多,一路一路的修,,如果实在不行,修电源这东东没有通病的,不是谁一点就中的!建意没有修过的最好别乱搞(别把故障扩大),,有些特殊IC烧坏了,买都买不到,而且给别人修费用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