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加点到0.8左右

楼主(2011-02-21):
dell a840 加点到0.8左右 开关板上两个灯闪 一会掉电 u换过 北桥做了 那个高手指点下
掉电

网友:
今天一天D620 ,和楼主一样电流0.8
我做了显卡 北桥 连cpu座都加焊了
刷了bios
最后发现内存条坏了。把我气疯了。。。

网友(2011-03-23):
wo de ye shi
d620 jia dao 0.8
zen me jie j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