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显示45的修理方法

楼主(2011-02-21):
有一块主板,诊断卡卡代码显示45用镊子接触晶振有时可以启动,换晶振及电容无效,加焊南桥后故障依然是45代码,主板电容也没有爆浆现象,有朋友修过这样的主板吗,根个提示。

网友:
看说明书啦,看看45代表什么故障

网友:
45    初始化数学处理器。是486DX以上则换CPU,否则查数学处理器。    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查内存部分。

网友A(2014-09-02):
3楼,你太帅了,你知道吗?我这块主板在我手上没修好有45个月了,时钟,IO都是换了的,BIOS是没有编程器,要不也换了.南桥是水平不行,要不也要换.很久了.今天偶然看到你的回复,试试,代码走26 52 75 点亮了!!!太久了,真的太久了.谢谢楼上的回答.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你太帅了,你知道吗?我这块主板在我手上没修好有45个月了,时钟,IO都是换了的,BIOS是没有编程器,要不也换 ...

是换CPU好的吗

网友A(2014-10-06):
那是.这还有假,哈哈哈.

网友:
果然是高手这样都可以知道什么went  果然厉害

网友(2015-01-28):
我有台宏基的笔记本,板载cpu的,也是跑45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A:
那是.这还有假,哈哈哈.

这种情况肯定要换试试

网友(2015-10-25):
换cp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