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571 ver:2.0主板通病

楼主(2011-02-21):
  最近一段时间,修了一块V星MS-6571 VER:2.0联想主板,故障是不加电!经过测量不是I/O 的问题更谈不上是MS-5的问题,因为此板的MS-5是不参与开机电路的,唯一怀疑的是I/O的73脚,此脚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的高电平,而此时却为0V低电平,而此脚是南桥提供的,所以我把南桥当成重点来检查,但是总找不出哪里不对,就这样看了N次都没有解决,只要没有事情是就拿出来研究一下,今天突然发现了问题!南桥的COMS供电虽然正确,可是他还有另外一路待机供电,当时就是被CMOS供电正常而蒙蔽了!!原来是另一路的待机供电不足造成的,此供电在CPU座的右边,是一个很特别的供电方式,有5V   待机5V  在待机时有一个很小的场管来提供待机供电,可能是待机时电流太大的原因,把此供电管给击穿了,输出电压为0.7V左右,明显不足!!换上后电压来了3.3V,开机了!!!!
  其实这是此板的通病,因为以前也修过一块一样的,但是没有修起来让客户拿走了,今天终于解决了,希望给大家一点思路,不要走弯路!!!

网友:
是没有待机电压吧。干吗不买个带待机电压指示灯的诊断卡。方便直观。

网友:
CPU旁边还有一个待机下5VCMOS管吗····我总没有注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3.3V待机吧,

网友:
前俩天碰到也是 MS-6571 的主板 开机后测试卡 代码 一次跑 C1 C3 01 02 03然后再次重复
以上代码 供电正常 先刷了BIOS不行 老大说应该是IO问题 换了之后 主板修好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压是直接加到IO上,一个很小的场管击穿 可能是引起COMS供电不正常,南桥的供电就没有了,是IO和南桥共同控制开机的。

网友:
你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啊!!都让你们结合说对对了!!
但是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
一般都忽略了这几路待机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