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频繁遇到奇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2-21):
有一块技嘉的G31M-EC2C 双BIOS的 开机 出现CPUID:00010661 PATCH ID:0038 换了几个CPU都这样死在那里  键盘也不能动 换了CPU  显示的代码就不同了  我放电  两个BIOS都取下来刷过了 故障依旧
还有几块AMD的主板 型号有MSI785GT的那个什么版本的  很牛逼的黑板 只能上单核 上不了双核,我用3000+刷了下BIOS  结果3000+点不亮了 换了块E-1100就能点亮
还有一块HP拆机的 也是如此 不过这个我刷了BIOS原来的单核还能上  就是点不亮双核
有谁遇到过如此问题的  请赐教一下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高手快来

网友:
画面当住时CPU供电和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检查CPU供电和时钟芯片,再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了,没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