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EL原厂DP965怪毛病,求助

楼主(2011-02-21):
客户送来说是烧烟了不上电。目测没有明显外烧伤。有待机3.3VSB,把IO换了LPC47M182后只要通电主板会自动上电跑28就断电.再碰针开机跑码很诡异.有三个PCI槽,插第2和3个就会跑28-34-12.插第一个槽跑28-34-13-92-5R-92偶尔还跑28-34-50,码很多种,郁闷透顶.....求助同行朋友指条路啊,我都要疯了....

网友:
换根内存,清个CMOS后就可以上显卡了啊。
看看你的IO是不是连锡空焊了吧。另自动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