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905TX笔记本上CM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2-21):
客户拿来一台HP V3905TX的机子说是开机掉电,试了下是开机掉电,拆开机子,拔掉CMOS电池,裸板测试用可调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不会掉电,断电后装上硬盘,不装CMOS电池,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以为是CMOS放电机子OK了,因为以前也碰到过CMOS放电好了的机子,关机后装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机,仍然掉电,再开就不触发了,当拆了CMOS电池后再接适配器,开机正常了,那为什么第一次装好CMOS电池能触发,再开就不触发了,后来反复的测试,发现在不装CMOS电池的情况下,开机使用正常,装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机能触发,但掉电,以后就不触发了,必需将CMOS电池拔倒才能自动开机。像是RTC电路问题。检测南桥RTC电路,一切正常,更换了RTC电路上的所有电容,更换过南桥,但故障依旧。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还有那些电路有关,谢谢!

网友:
CMOS电池有问题吗?测试过吗?换一个试试看,可能只是电池坏。

网友:
3.3V的电池接到主板上测试看电压,试过RTC电路中有个电容短的,电压拉到0.9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