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谁手头修的有CQ45

楼主(2011-02-21):
求助,今天一个CQ45主板,触摸板下方位置一个场管烧了(就是南桥旁边白色卡槽上方,电杆旁边),已经去掉那个,谁手头正好修的有,找个相片上来,十分感谢

网友:
我有 可有帮助你    你把你烧掉的地方 拍给我看下  我好对点在拍给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明天给你拍个图片

网友:
你那键盘也太脏了吧,换个吧

网友:
分析一下,  看焊盘,  是 复合场管,还是  独立的场管,如果独立的,先找个 大功率的 顶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