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是硬盘坏了?

楼主(2011-02-21):
IBM ThinkPad笔记本,开机时硬盘很大的读碟声。Windows XP进不了,用光碟启动,进入Window PE系统,出现:
Windows - 延缓写入失败
Windows无法为C:\Recycled文件保存所有数据。数据已经丢失。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您的计算机硬件或网络连接的失败而造成。请尝试把这份文件保存到别处。

请各位帮忙!

网友:
换了好了撒 有至于这么纠结吗

网友:
别告诉我你没硬盘

网友:
用MHDD软件扫描,没有发现坏道。只是读取速度<150ms:5,<500ms:1。

网友A:
你换一张盘子试下,或用外置光驱试一下

网友:
做一个U盘启动重装系统也可以。

网友:
低格一下呢

网友:
换硬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张盘子试下,或用外置光驱试一下

换了很张了。在Windows PE也格式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