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固件将TP-LINK WR740N路由刷成WR741N/841N

楼主(2011-02-21):
最近低价入手了一个TP-LINK WR740N无线路由,准备刷入DD-WRT玩玩,不料发现DD-WRT只提供WR740N V1、V2版的固件,而我手中的WR740N是V3版的,考虑到WR740N/741N/840N/841N各版本的硬件配置大同小异,于是准备刷入WR741N或WR841N的固件试试,可是TP-LINK对此作了限制,无法直接刷入,除非拆机加TTL线。

新机不想折腾,于是经过了一番摸索,终于找到了不拆机刷入WR741N/WR841 DD-WRT固件的方法(WR741N/WR841N的原厂固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刷入,大家不要去做坏事哦。。。),其它版本也类似。。。

下面以刷入WR741N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从DD-WRT的网站上下载到WR741N(D)的固件(如果要刷到原厂WR741N固件的朋友则可以从TP-LINK的官网上下载),注意要下factory-to-ddwrt.bin,不要下tl-wr741nd-webflash.bin。。。

用WinHex或其它二进制文件编辑工具打开刚才下载下来的固件文件factory-to-ddwrt.bin,在文件开头Offset=0x00000040处找到07 41 00 01,07 41 00 01是指这是WR741N(D) V1的固件,我们要将它改成WR740N V3的固件,所以这里改成07 40 00 03,其它型号其它版本之间的互刷同理。。。

再将从Offset=0x0000004C开始的16个字节暂时改为DC D7 3A A5 C3 95 98 FB DD F9 E7 F4 0E AE 47 38,然后保存。

用Hash或其它MD5计算工具计算出修改后的固件文件factory-to-ddwrt.bin的MD5,复制下来。。。

再次用WinHex打开固件文件factory-to-ddwrt.bin,用上面算出的MD5替换掉刚才修改过的从Offset=0x0000004C开始的16个字节。。。

保存,用TL-LINK路由WEB管理自带的软件升级功能升级即可

至此你的WR740N就变成了WR741N(如果你刷的是WR841N的固件则变成WR841N),以后要升级就直接到DD-WRT或TP-LINK官网上下载WR741N(D)的升级程序通过WEB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是不是比原来强,我觉得应该一样的,就是认出来而已吧,跟把P3刷成显示双核一样!

网友:
信号主要和硬件有关,不过由于WR740N/741N/840N/841N各版本的硬件本来就差不多,所以固件只要刷得进去就可以用,且新版的固件有更多的功能

网友:
顶一下,刷这个主要是想功能强一下

网友:
什么什么什么啊

网友:
请问下 v4的···可不可以通刷啊····我的改了后还是显示 与型号不符啊···怎么弄的···或者可以把你改好的固件发给我吗? qq366419002 谢谢诶····

网友:
我急用····我校园网需要802.1x+动态ip 上网的···这个没有这个模式啊···wr541G+就有···可以我买错了型号啊··现在退货基本不可能了···希望可以帮帮帮我···谢谢诶····

网友:
楼主 万分 急切盼你回话啊···我不想买的路由白白浪费了···

网友:
我选择后就出现这个··
错误代码:18005
上传的文件版本与机型不符。

网友:
经过一番折腾我也成功了··楼主···感谢啊······可是 我还不知道怎么用 802.1x认证啊······
我需要80.21x+动态ip 拨号哦····
中兴校园网客户端···麻烦看到回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兴的未用过。。。我们学校用的是锐捷,在路由上可以通过Mentohust进行认证。。。

网友(2014-04-01):
牛人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