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65板技嘉 ga-8ipe1000 ,跑CO,求指点

楼主(2011-02-21):
技嘉  ga-8ipe1000  的板子

一上电就开机,测试卡跑CO怎么也不动了

CPU供电1.8V正常, 内存2.5V,其它电压也基本正常

CPU代换过无效,内存没问题,也擦过,槽也清过

压CPU座,压桥也无效
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

更新:

参考各位师傅的意见,我想加焊CPU座,478r接口,我一直不敢焊,应该怎样焊?上面的塑料座要不要取下来?

直接加焊会不会烧坏上面的塑料座?

网友:
这是不过内存,你有没有量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具我所学的皮毛,诊断卡跳C0,而CPU,内存,北桥南桥等电压为正常,那么只有几个疑点可寻.
一:CPU底座,用力按压看看确认是否
二:BIOS,刷刷BIOS看看
三:IO问题
四:加焊北桥

网友:
论坛上好像有一篇专门讲不过C0的例子。一开始就跑C0不是不过内存,而是CPU到北桥数据线有问题或CPU有问题。

网友:
CPU不过啊,你VCORE好象不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 不行就加焊下U坐保证OK

网友:
845 865  都是CPU容易虚

网友:
明显你的核心有问题啊,正常应该是1.4V左右

网友:
桥或是座虚焊。

网友:
谢谢这么多师傅的指点

这板的BIOS芯片是焊死在主板,刷机还要吹下来,不过麻烦也要试试看

还有这个U座是478的,用风枪加焊上面塑料座会不会烧坏?

网友:
是1.4V吗?我参考其它正常板是1.8V的,我测这块板是1.8V的也以为是正常的

难道这板CPU供电是1.4V的,求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快了,呵呵,你的是865的呀,呵呵,478的1.7到1.95,或0.9V都正常,抱歉呀

网友:
 加焊座子的话 上面的塑料黑色底座要拿下来的 不然风枪或者BGA一加热就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