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 i/o errror

楼主(2011-02-21):
我的一个串口160G 希捷硬盘开机 出现 :DISK I/o error 错误 。我试过了  不能对其格式化和写盘操作,一格就好像死机试的不动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谢谢

网友:
先用mhdd测试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DISK I/o error磁盘控制错误!修坏道吧!

网友:
先看下硬盘的接口是否完好,硬盘电路板和盘体接触是否良好,如果都是好的就测试下硬盘是否有很多坏道,如果坏道重的话就换吧!

网友:
用修复工具修复下!  不行的话就的换个硬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一用MHDD 就找不到硬盘,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你也遇到过 ,用什么办法能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PC3000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