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MC-FX8 拆了一边液晶屏没有影像

楼主(2011-02-22):
今天接了一个机器,DMC-FIX8 他的调焦的快门开关坏了,晚上回来没事就拆开看看了,第一次拆数码,拆开后原来是一个卡子断了,也没管他,就所性把所有的电路板都给拆了,看看相机里都是什么样,当然按我的习惯拍照时不可避免的,当我在装上上后,屏就是黑色的了,但有字显示是调整时间,按什么件都不管用,瞎捣鼓了一下,又可以了就把时间调整了,可是屏幕还是黑的,可是调到图片一览卡里的相片都能看到,又调回照相的,还是黑屏,我看面板上有DISPLAY就按了一下屏幕就显示PWRLCD 1妙后面忘了。还是老样子,就照相,闪光灯可以闪但照的图片是黑的。这是什么问题呀,合成科技哥哥,快来给看看,闪光电容好厉害的电拆机的时候给俺电坏了,以前被电打过,到现在都不敢修开关电源

网友:
没有装好!检察CCD排线是否插好!
镜头的快门排线你是否焊过?如果你没有动过镜头,哪么镜头的排线是否插好!

网友:
FX8这个通病了,背光线断了

网友:
沙漠机器好了吗?这个星期在搞个饭堂系统,一个星期没上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也做,业务很广啊

网友:
自己检查背光吧。

网友:
镜头排线没插好,要不就是快门排线弄断了,快门没打开。

网友:
谢谢兄弟们,我相机已经好了,是派线没插好,镜头上的三个点是背光板上的把屏拆了清理就好了

网友:
谢谢已经好了就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人家都能看到调时间了看什么背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