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22):
海尔T621

客户说自己插了一次硬盘就进不到系统了

他自己最先以为是小问题  什么方法都用完了  也装不进系统

拿来一检测

小样,表现为的故障是:显示LOGO后就灰屏    不出现自检列表   引导信息等。。。

进bios 发现认不到任何启动设备

当即判断98.5%为BIOS问题

找来BIOS资料,一刷。OK。

像要资料的可以跟我拿~~~

网友:
运气这么好   哪天有需要在发给我 谢谢了

网友:
你有什么资料

网友:
楼主你的是独显的吗?如果是可以发一份BOIS资料给我吗,我现在的机器是不认网卡,声卡,光驱,USB不能用,南桥己换过还是行

网友:
真的,高手,这样也能看出是BIOS坏!不服不行!

网友:
判断准确,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楼主也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是BIOS 问题 ? 为什么不说是显卡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