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2秒黑屏向大家请教一下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1-02-22):
今天收到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开机1~3秒之出来桌面,随后黑屏,反复开会重复这个故障现象。

我拆机,更换高压条,故障依旧,不会是高压条碰巧坏了吧?再换一条,换了三条皆是如此。我再换一个驱动板他这个是rtd2120l的驱动方案。换了驱动板故障依旧能正常显示1~3秒画面随后黑屏。
于是我,去掉屏线,再次测试.故障依旧,我想这个不会是灯管坏了吧?

网友:
你妹,试了这么多为什么不直接用根新的灯管点一点?

网友:
没测屏好坏吗

网友:
换按键试试呀~有的时候不能专牛角尖~呵呵~
问题不一定那么复杂的~

网友:
灯管露电吧

网友:
四灯的话把灯管拔一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