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单片机实用子程序及应用实例》(PDF高清版)已上传完毕

楼主(2011-02-22):
《流行单片机实用子程序及应用实例》(PDF高清版)

内容非常全面,是自己整理的高清版本,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目录

第 1 章 MCS-51单片机基本运算子程序1.1 二进制基本运算子程序
1.1.1 两个半字节数合并成一个一字节数子程序RZD-YZD
1.1.2 双字节数取补子程序D-QBSUB
1.1.3 双字节补码(或原码)加法子程序D-BYJSUB
1.1.4 两个无符号双字节数相加子程序DW-ADD1
1.1.5 多字节无符号加法子程序D-WADD1
1.1.6 多字节无符号整数加法子程序D-WADD2
1.1.7 双字节补码(或原码)减法子程序D-QYJSUB
1.1.8 多字节无符号整数减法子程序D-NISUB1
1.1.9 多字节无符号减法子程序D-NISUB2
1.1.10 双字节无符号乘法子程序D-MULSUB
1.1.11 双字节乘法子程序H2MUL-SUB
1.1.12 双字节无符号快速乘法子程序D-MULSUB2
1.1.13 多字节数乘10子程序D-MUL10
1.1.14 三字节乘二字节乘法子程序H3MUL-SUB
1.1.15 四字节乘四字节乘法子程序H4MUL-SUB
1.1.16 多字节无符号数乘法子程序D-WMUL1
1.1.17 多字节无符号整数乘法子程序D-NIMUL2
1.1.18 双字节平方根子程序SQRT-SUB
1.1.19 双字节无符号除法子程序D-WFHDIV
1.1.20 多字节无符号除法子程序D-NIDIV
1.1.21 带符号双字节除单字节除法子程序SHF-1DIV
1.1.22 双字节除以双字节除法子程序SHZ-2DIV
1.1.23 三字节除双字节商为三字节除法子程序SH-32DIV
1.1.24 四字节除双字节商为二字节除法子程序SH-42DIV
1.1.25 五字节除五字节除法子程序SHZ-5DIV
1.1.26 程序转入相应的分支子程序JMP-XX
1.2 二进制符点运算子程序
1.2.1 原码有符号双字节小数乘法子程序YD-2MUL
1.2.2 双字节带符号小数乘法子程序SHF-2MUL
1.2.3 原码有符号双字节小数除法子程序YD-DIVX
1.2.4 尾数用原码表示的双字节浮点数乘法子程序WS-2FMUL
1.2.5 尾数用原码表示的双字节除单字节浮点数除法子程序WS-1FDIV
1.2.6 浮点数比较大小子程序FD-CMPP
1.3 十进制(BCD码)运算子程序
1.3.1 单字节BCD码转换成压缩BCD码子程序D-BCD-Y
1.3.2 十进制求补运算子程序BCD-QMP
1.3.3 多字节十进制加法子程序D-BCDADD
1.3.4 多字节十进制减法子程序D-BCDSSUB
1.3.5 多字节十进制BCD码减法子程序D-BCDSUB
1.3.6 无符号十进制数乘法子程序W-BCDCMUL
1.3.7 无符号十进制数除法子程序W-BCDDIV
1.3.8 四字节十进制除法子程序DEV-BCD4
1.3.9 多字节无符号BCD码除法子程序D-WBCDDIV
1.3.10 单字节BCD码平方根子程序D-1SQR-SUB
1.3.11 双字节BCD码平方根子程序D-2SQR-SUB
1.3.12 三字节BCD码平方根子程序D-3SQR-SUB

第 2 章 MCS-51单片机排序、数码转换等子程序
2.1 数据排序子程序
2.1.1 单字节无符号数排序子程序SQRT-1WP
2.1.2 单字节无符号数据块排序子程序SQRT-2WP
2.1.3 单字节带符号数按由小到大排序子程序SQRT-3WP
2.1.4 双字节无符号数由小到大排序子程序SQRT-4WP
2.1.5 存储器无符号数据排序子程序DATA-SORT
2.1.6 单字节顺序检索子程序DZ-1FIND
2.1.7 测试字符串的长度子程序T-CHAR
2.1.8 比较两个无符号数大小子程序CMP-DX
2.1.9 大于256个字节表的双字节查表子程序D-FIND
2.2 数码转换子程序
2.2.1 二进制数转换成ASCII码字符串子程序BIN-ASCII
2.2.2 四位二进制数转换为ASCII码子程序SBIN-ASCII
2.2.3 十六进制数转换成ASCII码子程序HEX-ASCII
2.2.4 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位ASCII码子程序HEX-ASCII
2.2.5 ASCII码转换为四位二进制数子程序ASII-SBIN
2.2.6 ASCII码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子程序ASCII-HEX
2.2.7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子程序BIN-16BCH
2.2.8 BCD码转换成二进制数转换子程序BCD-BIN
2.2.9 四字节非压缩BCD码数据转换成二进制数子程序S-BCD-BIN
2.2.10 四位十进制数(BCD码)转换为二进制码子程序S-BCDBIN
2.2.11 四位BCD码转换成十六位二进制数子程序SZ-16BIN-S
2.2.12 双字节二进制数转换成三字节BCD码子程序SBIN-BCD
2.2.13 双字节二进制小数转换成四字节BCD码子程序DXS-SBCD
2.2.14 三字节二进制整数转换成四字节BCD码子程序SBIN-SBCD
2.2.15 三字节小数BCD码转换成四字节二进制数子程序SXB-SBIN
2.2.16 带符号小数BCD码转换成二进制数子程序DX-BINSUB
2.3 其它实用子程序
2.3.1 读取汉字字模子程序LOAD-ZM
2.3.2 点与点画图子程序POINT-P
2.3.3 几种散转程序PRG-JMP1/2/3/4/5
2.3.4 子程序调用时的几种参数传递程序PRG-CALL1/2/3/4

第 3 章 MCS-51单片机软件抗干扰、串口等子程序
3.1 单片机执行过程中的软件抗干扰措施
3.1.1 采用指令冗余对程序“跑飞”的一种软件处理
3.1.2 采用软件陷阱对程序“跑飞”的一种软件处理
3.1.3 使用“看门狗”对程序“跑飞”的软件处理
3.1.4 采用8155芯片对单片机“死机”的处理
3.1.5 通过“复位”使系统恢复正常
3.2 数字滤波子程序
3.2.1 中值数字滤波子程序ZZ-FILLE
3.2.2 防脉冲干扰数字滤波子程序FG-FILIE
3.2.3 循环冗余检测(CRC)子程序LOP-CRCS
3.3 中断服务子程序
3.3.1 利用定时/计数器T0、T1端作为外部中断源子程序TO-T0SUB
3.3.2 精确定时子程序TIMES-P
3.3.3 扩展外部中断源子程序IO-POOP
3.4 串行通信子程序
3.4.1 全双工串行通信子程序QS-COMMA
3.4.2 多机串口通信子程序D-COMMA
3.4.3 用外部中断配合查询接收串行数据子程序YW-READCX
3.4.4 PC机与51单片机的快速串行通信程序COMUN-PC/COMUN-51
3.4.5 带纠错的串行通信子程序JERR-COM

第 4 章 MCS-51单片机应用程序
4.1 步进电机控制子程序MOT-DRVB
4.1.1 硬件描述
4.1.2 应用程序
4.2 八位串行输出A/D转换器TLC548/549及应用程序
4.2.1 硬件描述
4.2.2 数据采集程序
4.3 11路12位串行A/D转换器TLC2543及应用程序
4.3.1 硬件描述
4.3.2 数据采集程序
4.4 10位串行D/A转换器TLC5615及应用程序
4.4.1 硬件描述
4.4.2 应用程序
4.5 八位串行LED显示驱动器MAX7219/7221及应用程序
4.5.1 硬件描述
4.5.2 应用程序
4.6 液晶显示驱动器HD61202及应用子程序
4.6.1 硬件描述
4.6.2 驱动程序的编写
4.7 液晶显示控制器SED1330/1335/1336/E1330及应用程序
4.7.1 硬件描述
4.7.2 应用程序
4.8 点阵液晶显示控制器MSM6255及应用程序
4.8.1 硬件描述
4.8.2 驱动及应用程序
4.9 高性能低功耗带RAM实时时钟芯片DS1302及应用程序
4.9.1 硬件描述
4.9.2 应用程序
4.10 跨越2000年的时钟芯片DS12C887及应用程序
4.10.1 硬件描述
4.10.2 器件的软件编程
4.11 二总线串行EEPROM AT24C01/02/04/08/16及应用程序
4.11.1 硬件描述
4.11.2 应用程序
4.12 51单片机中两种典型的查表程序设计
4.12.1 RAM表的程序设计
4.12.2 ROM表的程序设计
4.13 μP-16B微打印机与51单片机的硬件接口与应用程序
4.13.1 硬件接口描述
4.13.2 软件编程

第 5 章 PIC单片机与MCS-96单片机应用程序
5.1 PIC单片机应用子程序
5.1.1 单字节无符号数BCD码加法子程序WBCD-ADD
5.1.2 单字节无符号数BCD码减法子程序WBCD-SUBB
5.1.3 双精度加法运算子程序DJD-ADD
5.1.4 双精度减法运算子程序DJD-SUBB
5.1.5 双精度乘法运算子程序D-MULSUB
5.1.6 双精度除法运算子程序DJD-DIV
5.1.7 二进制数转换成BCD码子程序PICBIN-BCD
5.1.8 BCD码转换成二进制数子程序PICBCD-BIN
5.2 MCS-96单片机应用程序
5.2.1 单字节ASCII码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子程序DASCII-HEX
5.2.2 单字节十六进制数转换成ASCII子程序DHEX-ASCII
5.2.3 二通道数据采集程序SCD2-SUB
5.2.4 转速系统的测量与控制程序ZHUAN-CTR
5.2.5 用定时器0定时中断发送ASCII码字符串程序T0-INTESUB
5.2.6 通过HSO0中断发送ASCII码字串程序HSO0-INTE
5.2.7 对应用程序进行加密程序PRG-SAVE

网友:
謝謝樓主提供資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