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2-22):
我这里有一台液晶显示器。不显示黑屏。换了一个电源板之后,能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就是点不亮 。显示一下无信号输入之后就黑屏。vga线和主机都是好的。新换的电源板 ,不应该有问题,吧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啊。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bois芯片问题吧,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大多通过代换来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驱动板坏了,谢谢了

网友:
如果确定电源板问题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肯定是 驱动板的问题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