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1-02-22):
一台联想P4机运行慢清理系统效果不明显,插入U盘拷软件是更是卡的很,马上意识到可能是5VSB电源有问题,拆下打开一看果然紫线处最后一只470U电容冒顶,换新即好。

网友:
这种情况第一次听到,学习了!

网友:
运行慢和5V有关系吗?有关系吗?

网友:
修电源我懂!但与这个联系起来我就不懂!

网友:
卡跟电源有关,第一次听,学习了

网友:
我来说下。上面的2位不要太武断。我这有个长城电源也是USB很卡,换了电源好了。不过我不会修电源。

网友:
系统慢还和5VSB有关,领教了。

网友:
联想电源经常出问题,特别是全汉的

网友:
其实这不难理解,滤波电容失容造成12V,5V电压不足会造成光驱读盘不良或硬盘坏道,5VSB是供应待机电路和USB设备,该电源在这里使用了两级LC滤波,最后那只冒顶使该路电源高频阻抗大增,使信号相互干扰严重,运行当然会卡顿。

网友:
呵呵 第一次听讲

网友:
呵呵,现在很多主板USB和键鼠接口都是用SB+5V直接供电,所以就产生了楼主那个问题。。。。。。

网友:
奇迹,不过usb可以不接在附电原的

网友:
没听坛子里老手总说电源 时钟 和复位吗?经典维修三步曲,通杀绝大部分用电设备。供电问题在山寨时代尤其突出。

网友:
厉害厉害,学了一招

网友:
电源的不稳定会给主机带来很多想不到的故障,误导了我们维修时的判断,所以我在维修时随时准备一个较好的电源做为判断故障的助手。

网友:
这么奇怪吗, 开机以后应该是红色5V供电啊~!怎么会出现那样问题,有点奇怪 是不是双路供电转换电路做得不咋样  紫色和红色串扰啊,~!

网友:
电压跟不上, 运算效率下降

网友:
觉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见过12V、5V滤波电容鼓包,电脑启动蓝屏的

网友:
5vsb滤波电容鼓了,也就是容量变小了,造成波纹系数变大,超过了后级负载电路对电源波纹系数要求的门限值,所以有些电路要罢工,此时用示波器会明显的看到有锯齿产生。

网友:
是不是5vsb电压不稳就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