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原厂ATI 1650XT显卡正常关机以后第二天点不亮了

楼主(2011-02-22):
一块原厂ATI 1650XT显卡正常关机以后第二天点不亮了,测了显存电压1.7V,GPU核心电压1.0V不知是不是低了,供电管和GPU都有温度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用手捏显卡散热片挤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核心脱了,加焊吧

网友:
我有个RX700修罗王显卡,测试核心电压1.2V 显存电压2.54V,BIOS电压3.2V正常,晶振也有电压,但是GPU没发热,是不是要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