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希捷40G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2-22):
近日碰到一个希捷IDE口40G硬盘很奇怪,客户说不能重新系统,测试一下,分区可以,用WINPM、DM、FDISK、DISK32等分区后,怎么也装不上系统,安装版提示“C盘已损坏”,GHOST提示找不到“A:什么的”,替换了主板、内存等等,确定是硬盘的问题,用MHDD全盘扫描只有绿块4个,很正常,奇怪,真不甘心,如果是分区表损坏上,DISKGEN、FDISK/MBR也修复过了,还低格过一次,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诚心请教,一个二手40G硬盘才30 40元,就是想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补充下:PQ分区是,提示扇区资讯错误,问题应该出在C盘里,即主分区或引导盘,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换个硬盘电路板先试下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的硬盘,是不是0磁道有管理员,不行就清0

网友:
写个VENDOR试下吧

网友:
先用MHDD ERASE一下吧,不行就做一直S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