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LG W2234S花屏怎么修?

楼主(2011-02-22):
请高手指点,LG型号:W2234S的显示器花屏怎么修,怎么检查,问题是开机显示LG两个大字时正常,连接信号线后,到操作界面就出现很多花纹看不清,小弟在此谢过了!
显示器

网友:
上张图片看看 清洗下驱动板 检查下高压板

网友:
看一看屏线是正常.

网友:
屏线正常已经查了,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没工具点屏。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吗